联想IS8XM(启天M6500)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会自动关机的秘密

楼主(2019-04-19):
一台联想主机,板号IS8XM REV1.0,拿来时故障很奇怪:开机几秒后自动关机没有任何报警。 拔了内存再开机,就有报警声。
客户说原本正常的,安装显卡时螺丝刀碰到主板了,然后就这样了。

分析一下,不插内存报警,说明供电基本没问题,重点查显卡插槽附近有没有掉件。最后还真让我找到了,一个0欧电阻开路,但表面看不出,直接拆换一个,OK了。

下面图片的红框内电阻,就是了:

网友:
这么多元件,没有电路图情况下,找到这坏的电阻,真的不易

网友:
说明还是螺丝刀惹的事儿,这小件真要仔细检查才有可能查到。

网友:
够仔细,眼神儿也好~~~

网友:
望,闻,问,切。最基本的方法最有效

网友:
够仔细,眼神儿也好~~~              够仔细,眼神儿也好~~~

网友:
感谢留住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 感谢楼主奉献

网友:
这个板子的图纸好难搞到啊,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这个板子的图纸

网友:
楼主的眼神真是贼好啊,这都让你发现了!!!

网友(2019-09-27):
这小件真要仔仔细细检查才有可能查到

网友:
品牌机  还是没图纸的  能收高点

网友:
前几天运气好,刚上班 来个小伙子问我能修主板不,不开机   说是自己撞掉了一个小三极管1AW丝印,但是不知道哪里 元件也没了,拆了以后发现CPU座子旁边有个撞件痕迹,B360主板   报价50,找了一个1aw装上去好了,下午来了一个把DDR2内存强行插到DDR4槽子上面导致烧了SPD 不过内存的,那一天我觉得人不能手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