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体机24-3455 报警5声 IT8739E图纸谁有急用

楼主(2019-04-19):
IT8739E图纸谁有急用

网友:
5声报警还不好修吗    一般是电池没电或者rtc电路问题啊

网友:
老哥,这个一般都是小问题,换主板电池啊

网友:
5声报警,查查RTC电路,,,,,,,,,,,,,,,,

网友:
电池换个,还有要是把主板装在别的机器上会这样,我前天就是,5声报警拔了一根内存换了电池,戴尔挑内存。搞完3声报警,因为没装戴尔的机箱,识别不到前置usb和前置音频接口还有键盘没接,关闭检测后同样报警但不会提示按F1了,直接开机!

网友:
Dell的机器毛病还是挺多的

网友:
搞好了,是显卡发出给驱动板BIOS坏了。一体机真麻烦。。。。他是报认不到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