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s-14ISK风扇高速运转

楼主(2019-04-19):
310s-14ISK风扇高速运转  机器拿来发现不亮发现bios芯片被替换 找一个8兆的芯片刷机可以快速亮机器 就是风扇一直是高转速 要如何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版号BIUS1 /S2/Y0/Y1 la-d451p    V:1.0

网友:
b板号多少  下个工厂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A:
看看板号多少 我找找看看我这里有没有工厂bios 不行也可以去tb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板号多少 我找找看看我这里有没有工厂bios 不行也可以去tb买

版号在上面有的 LA-D451P V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在上面有的 LA-D451P V1.0.......

我没有这个bios  你可以去淘宝买一个看看

网友:
就只是BIOS问题,上家就给放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