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545601 掉电

楼主(2019-04-19):
6050a2545601 掉电 开机电流0.1 瞬间掉电 可以再触发是缺电 又遇到的么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的,测一下各处电感阻值。

网友:
发帖太简单了。么发帮你。0.1明显少电压。3V 5V 的转换电压。或者从CPU 的供电芯片VCC 开始查起。看看CPU供电芯片 有无供电。

网友:
转换电压的控制看看正常不

网友:
至少也要简单用表测量一下,看是缺少什么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