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 vivo x20a大电流

楼主(2019-04-19):
vivox20a 加电大电流,熏松香 电源发烫   拆下电源有一路供电短路     单独烧这一路供电哪里都不热   电源线都烫手 主板一点温度也没有    芯片型号pm660

网友:
用1.8烧  电流到2a  三分钟左右   主板哇凉哇凉的

网友:
这种情况电容短路的较多,不发热比较难找……

网友A:
你这种情况需要直接用电池烧,电源表不够用,电池一下就烧出来了

网友B:
这款机器做工不行,修过几个都是莫名其妙越修越烂。楼主居然有图纸,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做工不行,修过几个都是莫名其妙越修越烂。楼主居然有图纸,能不能分享一下

爱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需要直接用电池烧,电源表不够用,电池一下就烧出来了

电池神器?

网友:
基本上都是电源前极短路

网友:
都有点位图了,烧不出来你直接拆这条线上的芯片啊,不嫌麻烦可以用阻值法确定故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