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9 不亮机

楼主(2019-04-19):
客户送来时不开机,拆屏看四个灯第一个灯是待机灯这个亮 ,开机看第二个灯闪下就灭了,我记得论坛上有哥发帖说第二个灯是个大电压的检测提示灯,测量各大电感阻值都是正常没有明显短路。

我记得这个桥爱坏,我就查下usb接口的阻值有个u口阻值不对那就先从他入手,看都有个usb芯片前后阻值不对,拆下芯片就能亮机了

这个是usb芯片的引脚定义图纸

机器亮机一下午都没问题那就定这个芯片,今天早上上班还能开机还能正常,在关机一开机就不亮了
,一灯亮二灯亮三灯就不亮了求助给个思路。

网友:
一体机我这修的少

网友:
能不能是这个usb芯片导致的

网友:
大哥求助啊

网友A:
可调电源上跑码70

网友:
不懂、、帮不上忙:D

网友:
可能这个机器修不了了,不稳定的机器不好搞。

网友:
昨天修 了台,时亮时不亮,电源坏 了

网友:
苹果修的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上跑码70

大神牛逼了,你的电流表可以跑码?哪里买的?

网友:
三灯不亮 个人认为是没有跑码   即然曾经显示过 就说明应该每什么大问题。先试试 放电  cpu拆下来 擦擦 注意不要吧cpu 压骨折了。。。最后在去查查是不是缺供电

网友:
有电路图就好修,找到问题点。不然茫然。。。

网友:
主板转换电压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牛逼了,你的电流表可以跑码?哪里买的?

A

网友C(2021-11-09):
寮勫ソ浜嗗悧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