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浅谈数据恢复

楼主(2019-04-19):
数据恢复的前提是你的数据没有被覆盖,数据丢失的本质是删除了找到它的路径或是将数据排列顺序打乱了,实际你的数据还在只是你找不到它了,如果你将数据所在的空间占用或覆写了那它就真的无法找回了!!!电影大片里的一些技术都是骗人的。补充:数据恢复无非是分软件问题或硬件问题两种,软件问题又分两大类:用户数据区和硬盘固件区。真正的数据丢失也分两种:1.数据被覆盖2.数据区物理级损坏。
软件级的损坏一般用户可以购买专业软件解决如 dg、R-STUDIO等,固件和硬件级的问题就需要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来解决了。
提醒一下小白和普通用户,如果想自己尝试恢复数据一定要在动手前1:1镜像目标盘,切记切记!!!!!!!!不然你的操作可能会造成数据永久丢失!!!!!!!!

网友A:
道理是这样的,但实际操作时,是有难度的

网友:
对于没有数据恢复基础的可以购买专业软件来帮你找回数据,对于碎片、固件、硬件级的你只能求助专业数据恢复机构了!或者你自己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财力(购买专业设备)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理是这样的,但实际操作时,是有难度的

对于没有数据恢复基础的可以购买专业软件来帮你找回数据,对于碎片、固件、硬件级的你只能求助专业数据恢复机构了!或者你自己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财力(购买专业设备)来解决!

网友:
说的很好,就是这样的,以免二次破坏

网友:
对的。 就怕用户连刻盘都不会啊 大多数都是因为二次破坏导致数据永久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