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m22lp-w 创维液晶监视器

楼主(2019-04-19):
m22lp-w 创维液晶监视器bios

网友A:
板子上的芯片只有4M,,你这文件是8M,,根本写不进去呀

网友:
这种应该  好几种吧   可能型号一样  用的板子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芯片只有4M,,你这文件是8M,,根本写不进去呀

可能是两版本的吧,有4M和8M的两个版本的

网友:
信息路子的分享哦啊,要的话下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