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 读条重启,!

楼主(2019-04-19):
联想B305一体机,开始是开机死机,更换了南桥OK ,但是读条就马上重启,重新安装系统还是一样, 换过内存, 测SATA供电正常的,奇怪的来了, 用固态硬盘装WIN 7  XP 都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 换机械硬盘就会重启 系统也装不起, 求解\!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固态功耗低,而机械高一些,导致主板供电不足呢

网友:
                          你这个是电源功率小了。

网友:
那可能是供电有问题,固态盘供电功率小

网友:
换过南桥的机器重新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A:
兄弟啊,我真是服了你了。这个机器我碰到有两种配置。一种电流偏大,一种还可以。所以用的适配器不一样。但总的来说适配器要在6A 以上才可以。拉的动。你以为你那个5A 的小毛驴可调电源能拉的动吗吗吗吗吗。用机械硬盘电流会超过5A 。你用可调电源,快进系统的时候直接关机。用原装适配器就可以了。如果你用原装适配器还这样,不好意思兄弟适配器坏了。看了你这个情况我都想笑。因为我也碰到过。不过我比你仔细罢了。发现问题所在。你直接来求助了。不过也不错,起码有人给你答案了

网友:
供电不足,换大电源

网友:
应当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啊,我真是服了你了。这个机器我碰到有两种配置。一种电流偏大,一种还可以。所以用的适配器不一样。但 ...

我能告诉你我用的是华硕飞行堡垒 9A的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啊,我真是服了你了。这个机器我碰到有两种配置。一种电流偏大,一种还可以。所以用的适配器不一样。但 ...

还有就是不是快进系统关机 是GO完了重启还不到安装界面就重启了, 感谢老哥热心指导, 买了根硬盘线好了,说不清楚为什么供电也是一样,机器已经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