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发个LA-D071P完美亮机,使用同板号的主板

楼主(2019-04-19):
  发个自己修改过的LA-D071P,同板号,同显卡型号的机器,无需再次修改,直接刷写,秒亮,不报错

  CPU型号:SR2EY
  显卡型号:216-0864046  共4颗显存
适用于15-3559和14-3459 (底壳型号)

网友:
沙发,学习第一,小白白跟上……。

网友A:
下了4个都不行,都是闪一下屏,不亮机,试试你这个咯,不知道跟CPU 有没有关系,和你这BIOS 同款SR2EY CPU   I5-6200

网友:
反馈一下,可以正常亮机,貌似只能uefi 模式启动,不能普通模式启动系统,改不了,BIOS 可用

网友B(2019-06-10):
这个bios是真牛逼,我挨个找了十几个刷了都不行,这个反复重启了三四次终于亮机了,感谢楼主大恩大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是真牛逼,我挨个找了十几个刷了都不行,这个反复重启了三四次终于亮机了,感谢楼主大恩大德

哈哈,能给你解决了问题就好。

网友(2019-07-11):
有没有0867020 4显存的BIOS 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了4个都不行,都是闪一下屏,不亮机,试试你这个咯,不知道跟CPU 有没有关系,和你这BIOS 同款SR2EY CPU  ...

闪屏不一定是BIOS问题

网友:
我都不晓得该咋整了   原BIOS 0.6 时亮时不亮   刷了你的呢 要比原BIOS 好些 但还是时亮时不亮的   不亮的时候指示灯 就三黄一白  一直闪

网友:
DELL售后我没有认识的人,每次联想的机子我都可以找到原厂的自己分离

网友:
下了 问题还是一样 电流0.6和0.8之间跳变一下 屏幕还是闪一下黑屏  BIOS刷了4个都不行 修的人头大的不行了

网友(2019-10-26):
这个BIOS是好的,显卡正常,风扇不狂转

网友(2020-03-30):
有个14-3459不通电   下载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2021-03-08):
漂亮难得在论坛下一个BIOS有用的,很感谢。原机是开机屏暗。

网友(2021-05-09):
下个试试我刷了好几个没亮风扇狂转

网友(2021-08-28):
可以用,感谢楼主。

网友(2021-12-09):
不触发兄弟

网友:
全网唯一好用的,独显能认 没有叹号,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