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55E5800A-U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4-19):
TCL L55E5800A-U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 L55E5800A-UD

  机芯:T962A

  故障现像:TCL L55E5800A-UD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

  通电测试为不开机测量各电压发现0.9V供电异常,更换电源芯片通电试机故障依旧,测量外围元器件电阻未发现明显阻值异常,找另一块板对地测量阻值发现此供电的阻值明显比正常组件板阻值小,说明漏电的地方,拆掉各元器件逐一测量发现CDE5电容两端有阻值,更换后通电试机电压输出正常,接机架测试图像声音无异常,故障排除。

  至此,TCL L55E5800A-U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

网友:
谢谢,对比另一块好板测量的供电阻值具体是哪一脚?

网友:
VDD-CPU电压0.9伏用烧机法不合适,只能拆下来量了

网友:
楼主发了好多修电视的帖,现在电视修得比电脑多吗
,学习了,可以帮忙我一下了

网友(2019-05-20):
0.9v 应该是给主板核心电压供电的吧

网友:
很少见到这么低的电压供电的。多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