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8不显示求指点

楼主(2019-04-19):
       外壳A1708  板号820-00840-A
       机器是一客户送修的,说是进过咖啡就不开机了,寄给南京那边修过结果说让换主板,客户不换又拿到我这边来了。拆机看了下机器没修过也没进过水的痕迹,TYPE-C的接口我这边的TYPE_C接口插上去待机0.005不触发用他的充电器可以触发,触发后测全板大电感除了屏背光供电电感没电,其它电感全都有供电CPU供电0.8V,VCCGT应该是集显供电0.68V,PLTRST复位3.3正常,示波器测量FRAME有动作应该已经跑码了(用的充电器看不到电流),此机BIOS论坛只有一个下面还有留言说是可以亮机的机器刷上去不显示,我刷了下和原来的问题一模一样,又到淘宝上面买了一个备份的BIOS,淘宝上面原厂BIOS要50元,不确定是不是BIOS就买的备份的,刷上去还是一样,CPU各小供电基本上测过一遍没问题,用TYPE_C转VGA的转换器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没招了,各路大神大哥们给点思路吧。。

MX25L6405@SOIC16_20190419 820-00840-A A1708原机备份BIOS.zip

原机备份ME11.8

Apple A1708 820-00840-A淘宝购买原机备份待验证.zip

淘宝购买ME11.6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暗屏啊 这个机器通病暗屏

网友B:
对,这个机器有这问题

网友C:
先把原BIOS刷回去,要不就买个初始ME的程序先排除软件故障,然后果测试一下是不是没有识别到屏,这机器毕竟屏背光排线坏的很多

网友:
你用85w的原厂适配器就开机了

网友:
不要轻易动它原来的bios。冬之前也要先备份了。再说

网友D:
别是屏或屏线坏了还有搞主板哦,背光没供电就查背光开启

网友:
先易后难这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暗屏啊 这个机器通病暗屏

不是暗屏,键盘背光灯都没亮,TYPEC转外接的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暗屏啊 这个机器通病暗屏

不是暗屏,键盘背光灯都没亮,外接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机器有这问题

大哥,什么问题,咋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是屏或屏线坏了还有搞主板哦,背光没供电就查背光开启

苹果的需要识别到屏后才会有屏升压,现在屏和升压芯片的CLK和SDATA只有电压无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原BIOS刷回去,要不就买个初始ME的程序先排除软件故障,然后果测试一下是不是没有识别到屏,这机器毕竟 ...

原BIOS也不一样,外接也没有,键盘背光灯都没亮,应该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E:
我现在遇到一台也是进水,  能通电,屏幕不显示。正在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暗屏啊 这个机器通病暗屏

大哥,暗屏需要怎么处理?上次有一台,换了主板与屏小板上的排线后无果之后报换屏客户拿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遇到一台也是进水,  能通电,屏幕不显示。正在想办法

我的这台放弃了。屏到EC的EDID有,到升压芯片的没有,屏接口小板拆开看了下进水了,屏可能也有问题没有屏试机放弃了

网友:
哎 这个没有修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这台放弃了。屏到EC的EDID有,到升压芯片的没有,屏接口小板拆开看了下进水了,屏可能也有问题没有屏 ...

我的这台可能也要放弃,我的是A1989 新款 ,没有资料  和图纸。 进水比较严重 ,而且也是屏幕 进水,就算是能修主板 ,屏幕也要换,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