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0-70 加电掉电故障

楼主(2019-04-19):
这个机器来时候的故障为加电跑马到0.45左右瞬间掉到0.1几,瞬间屏幕闪一下掉电。
问客户怎么坏的说是休眠之后出现的故障,嗯大体猜测BIOS程序之类的故障,报好价就留下放在那了。
过了一个小时拆开后壳发现COMS电池在后面,那就先放个电吧!
都知道联想Think经常有放电好的 那就试一下吧。
哦吼?跑马亮了 看来又捡到了。
刚过了LOGO瞬间掉电,看来还是有问题拆机吧。
这个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不是外设导致的掉电问题,后面的硬盘内存光驱之类的全部拔掉,好的还是掉电,继续拆除开关,咦?不掉电了 看来问题就出在开关这里了。
拆开C壳取下开机板,嗯上面有一个霍尔元件在上面测试不短路还是先拆下来看看吧,接上开机板开机正常不掉了。
看来问题就是出在这个休眠开关上面了,不禁让我想起了早些年的老式华硕休眠开关了,在料板上找到休眠元器件焊接,搞定。
没见过这款机器怀这个的,估计不是通病。有相同故障的同行可以多考虑下这个休眠开关。

网友A:
可能休眠开关上有进过液体,本身坏掉引起掉电。我觉得可能不大

网友B:
休眠开关是霍尔元件的 这个也坏了呀。

网友C:
我看了前面楼主问客户故障时,就直觉LID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休眠开关是霍尔元件的 这个也坏了呀。

霍尔元件一年都有可能碰不上一个坏的,大概是这边不潮湿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休眠开关上有进过液体,本身坏掉引起掉电。我觉得可能不大

没发现有腐蚀进液 也许就是拿本子的时候静电击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前面楼主问客户故障时,就直觉LID有问题

这个机器一开始来的时候无显加掉电 我先想到的是BIOS 后来能亮了才去找掉电原因的

网友:
LID 导致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休眠开关是霍尔元件的 这个也坏了呀。

原来是这样的呀 .....................

网友:
这种机好像都是同病了,以前也有修过几台类似的

网友:
可能休眠开关上有进过液体

网友:
休眠开关是霍尔元件的 这个也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