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_R2.0 腐蚀断线维修一例

楼主(2019-04-19):
接块华硕H81M-E R2.0,灰尘非常厚,不触发。清理灰尘后检查PR714,PR715,PR712, 发现PR715,PR712已经不存在了,在料板找两个822电阻装上,可以触发上电不掉电,但不亮机。

曾经看过一贴关于H81M-E不亮机是PQ803到pr806间断线,直接用万用表测下图两点间电阻有5K左右

果断飞线接上

上电触发,主板上的灯亮了,数秒后亮机了,维修结束,非常感谢迅维修网上坛友的指导贴,让我秒杀了,呵呵

网友:
好技术       赞一个

网友(2019-06-24):
楼主你接的那端是不是5V的。。怎么我的板子是H81M-E  R2.0  在点位图看到你接的是5V电压

网友:
有图有真像,楼主费心了。好让我们这些爱好 者多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PQ803链接的是在PR815上,,但是PR806上那端是5V    我现在头蒙了

网友:
修这种断线的板 要够细心才行

网友:
搞点绿油固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