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9-04-19):
优派的投影仪,投出来就这个样子,谁帮忙看看什么问题,在线等,是dmd的问题吗?

网友A:
机器型号呢  你的投影是DLP的还是3LCD的

网友:
是DMD问题.

网友:
DMD的问题

网友:
应当是DLP的,,,DMD坏了,,,成本很高

网友:
可能是DMD芯片坏了

网友:
主板和DMD板 的插头用酒精擦擦 重新插上就好了

网友:
重新插拔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型号呢  你的投影是DLP的还是3LCD的

              pjd5132   dlp   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jd5132   dlp   你有吗?

没有呀  可以先处理一下DMD芯片的连接的那个接口板,但一般都是DMD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