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1-70掉电

楼主(2019-04-19):
联想S41-70 板号LT41 MB14217-1M 故障0.3几瞬间掉电到待机。CPU i5 5200 实测主板上主要电感均有电压!CPU1.72v明显没有调节出合适的CPU供电,按照4或5代单CPU的时序,CPU发SVID的前提是CPU发出平台复位. 示波器测了先BIOS一脚没有波形,也就是CPU没有读取BIOS资料,也就没有发出SVID信号。本机没有图纸,参见ACER V3-331机型。EC和CPU供电芯片
一样。CPU供电芯片TPS51624 3脚PG瞬间测量1.8v。先感觉是正常吧。NPCE285的7脚PLT_RST#
瞬间有2.8v的电压。复位都有了,为什么不读取BIOS哪?看看了结构图BIOS同时和EC CPU相连,拿掉BIOS都不能触发,看来BIOS应该没有问题。那只有CPU这的问题,一种是坏了,一种是脱焊。只有加焊试试了,加焊成功。亮机以后CPU电压1.58v

网友:
不错!时序扎实机器就比较好修啦!

网友A:
CPU脱焊几乎不太可能,倒是RTC电路有问题是一定的,有时候RTC的电容或者电阻在加热后参数正常了才开机的,无铅的焊点你不加熔化那里能解决脱焊问题?真的等你加焊熔了焊点,这CPU或者主板两个中必定有一个会变形,除非你的BGA焊台很牛,你有CPU专用接口,普通的BGA风嘴出风不均匀几乎都会加热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脱焊几乎不太可能,倒是RTC电路有问题是一定的,有时候RTC的电容或者电阻在加热后参数正常了才开机的,无 ...

不会的,除非板子太薄的除外。
还有这种问题一般都是25m时钟不起振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除非板子太薄的除外。
还有这种问题一般都是25m时钟不起振导致的。

不要相当然哦,25M跟触发有毛线关系啊?这个是系统时钟,32.768M才会能上电有影响。理论还要多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相当然哦,25M跟触发有毛线关系啊?这个是系统时钟,32.768M才会能上电有影响。理论还要多学习一下。

哈哈哈,我只是平时不发言而已。
我十年前就是搞笔记本培训的,也修了十多年笔记本了。

网友A:
小李子!你这探月成功没有?嫦娥你有没有跟她喝喝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李子!你这探月成功没有?嫦娥你有没有跟她喝喝茶?

大家都是进来学习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师承无边大师。十多年前的事了不想说了我现在主要研究修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进来学习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师承无边大师。十多年前的事了不想说了{ ...

开个玩笑而已,别当真,我搞技术比较爱刨根问底,没有找到真正故障点的机器我一般是保留意见,不当案例来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脱焊几乎不太可能,倒是RTC电路有问题是一定的,有时候RTC的电容或者电阻在加热后参数正常了才开机的,无 ...

这里故障是触发了没有SVID

网友(2019-06-27):
我有一台也是这个现像还没有修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但是这种加焊会不会返修呢

网友:
正在修 这台S41的机子,上电立马就掉电,电感都有电的,

网友:
现在的 CPU  有脱焊的吗

网友(2019-08-25):
这个机子打黑胶了,楼主怎么样加焊不暴呢??

网友C:
现在这种板载的CPU特别容易坏了,前天修了一个G50-80的本本,隔离大短,最后检查是CPU供电场管击穿了,不用说,CPU也烧了,很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种板载的CPU特别容易坏了,前天修了一个G50-80的本本,隔离大短,最后检查是CPU供电场管击穿了,不用 ...

g50-80 g40-80 -70 z50 z40 就是爱烧u

网友:
我 感觉现在的CPU 脱焊的 可行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