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楼主(2019-04-19):
   刚收了台这个机器    键盘在BIOS 里面能用    U盘进PE   进系统后键盘  触摸板  左右键 都不能用  键盘在别的机器测试了没毛病   有哪位大师修过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在论坛里搜了有位老师说是系统不好   可用u盘启动也不好用   应该可以 排除硬件故障吧  求指点

网友:
主板有断线

网友:
为啥在bios设置能用  进系统不行呢      求教中

网友:
多谢二楼的老师   拆机看板子进水了   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