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分区出错

楼主(2019-04-19):
有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怎么弄么,弄好了发私包!硬盘检测了没问题,就删了一下win10的引导,

网友A:
加我微信我教你,5326685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我微信我教你,5326685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我微信我教你,532668569

在不,我加了你

网友:
该ssd模式,改成10的模式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吧

网友:
分区表改成guid格式。

网友B:
你这是不是新手啊

网友C:
分区改成guid试试不行就dos下低级格式化后就完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不是新手啊

是的,刚开始学的

网友:
应该是小问题的啦,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区改成guid试试不行就dos下低级格式化后就完事

请问没系统了从哪里进D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没系统了从哪里进Dos

mhdd低级格式化你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刚开始学的

怪不得

网友:
去迅维培训一下

网友:
你们讲的都没讲到重点,这应该需要一个工具修一下设置问题就可以了,拿到一老朋友那几秒钟就搞定了,就是不告我原理,看来这是个有点深的技术问题,所以一般不原意告诉别人

网友:
这么简单的,格式变换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