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5C板号SCALA3-15/17CRV键盘完全失灵求救

楼主(2019-04-20):
各位大神 三星300E5C板号SCALA3-15/17CRV键盘完全失灵  没图纸,没点位图怎么破  主板键盘排线插口第五脚有时候3v有时候2.7v 键盘换过一个故障照样。bios刷过。外插USB键盘没问题

补充:谢谢各位大神!修好了,是主板上的超灵敏霍尔效应开关管挂了(像小三极管一样外貌,三条腿的黑芝麻管)大伙查LID3_SWITCH#这个信号!!)屏插口背面

网友:
产考别的三星图纸看看

网友A:
键盘全部失灵,换EC啊!那还想神马!

网友B:
看看键盘是不是直通  EC 要是的话 直接换 EC  如果换 EC 还是不行  就刷屏的麻片 以前遇到过三星 换屏 乱码的  刷麻片 解决

网友:
查下ec接口电路,

网友C:
换ec不好使就告诉客户你买一个外接键盘用吧

网友D:
换EC芯片。。。。。。。。。。。。

网友E:
打打键盘的各条信号线的阻值啊,波波测一下有没有信号过来

网友:
好的 大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键盘全部失灵,换EC啊!那还想神马!

好  我定一个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键盘是不是直通  EC 要是的话 直接换 EC  如果换 EC 还是不行  就刷屏的麻片 以前遇到过三星 换屏 乱码 ...

好  谢谢大神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ec不好使就告诉客户你买一个外接键盘用吧

不  这怎么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EC芯片。。。。。。。。。。。。

好 我定一个回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打键盘的各条信号线的阻值啊,波波测一下有没有信号过来

波波倒是有 但是不懂测

网友G:
键复位信号有问题 换EC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键复位信号有问题 换EC没用的。....

大神有什么思路

网友G:
你就查查有没有这个信号呀,如果没有就换板或者叫客户用外接键盘了,如果有这信号 就查查接口上条件有没有问题了有没有腐蚀断线的情况 如果好的就换板。

网友:
还没有修好么

网友H:
开关上的霍尔效应管坏了吧?你这是瞎修呢,记得给我发红包买烟抽

网友H:
楼主已经是六神无主了,满帖的好好好好的回帖,修机还是要靠自己的,不能只相着吃通病的饭。

网友:
这个是哪个厂代工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好  我定一个换看

换之前两一下键盘接口各引脚阻值,换后再测量一下阻值进行对比。然后上键盘看看,如果还不好使把键盘拆了再次测量阻值看有没有变。我碰到过键盘烧EC的。但不是三星的机器。

网友:
这个跟ec有关吧,不过还是先跑下键盘线路。

网友:
三星我记得以前换过屏以后键盘乱码的!

网友:
老哥,这个换过屏,如果屏不兼容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检查屏幕是不是原装的,三星这款机子屏幕不对,键盘就不能用。
换屏要刷码片,这款机子的码片程序我有备份的

网友:
嗯 换ec刷bios还是不行  没思路啊 没图纸 没点位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全部失灵,换EC啊!那还想神马!

换ec跟刷bios还不行啊  大神 咋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键盘是不是直通  EC 要是的话 直接换 EC  如果换 EC 还是不行  就刷屏的麻片 以前遇到过三星 换屏 乱码 ...

换ec跟刷bios还不行啊  大神 咋整啊

网友:
换ec跟刷bios还不行啊  大神 咋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EC芯片。。。。。。。。。。。。

换ec跟刷bios还不行啊  大神 咋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打键盘的各条信号线的阻值啊,波波测一下有没有信号过来

换ec跟刷bios还不行啊  大神 咋整啊

网友I:
我试过换三星的屏也会键盘失灵  是按出不同的字母。。。。。。。。。。。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修好了,是主板上的超灵敏霍尔效应开关管挂了(像小三极管一样外貌,三条腿的黑芝麻管)大伙查LID3_SWITCH#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就查查有没有这个信号呀,如果没有就换板或者叫客户用外接键盘了,如果有这信号 就查查接口上条件有没 ...

是开关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关上的霍尔效应管坏了吧?你这是瞎修呢,记得给我发红包买烟抽

挖槽  大神你怎么才出现  晕死  早出现我就不用跑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点评):
那么我的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已经是六神无主了,满帖的好好好好的回帖,修机还是要靠自己的,不能只相着吃通病的饭。

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之前两一下键盘接口各引脚阻值,换后再测量一下阻值进行对比。然后上键盘看看,如果还不好使把键盘拆了 ...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试过换三星的屏也会键盘失灵  是按出不同的字母。。。。。。。。。。。

我差点就刷码片了

网友J:
这个机型 lid#问题 还会导致键盘失灵 有意思 话说lid有问题 怎么不黑屏待机呢

网友G:
开关供电管这简单好修,早就要先查这个了。

网友:
楼主修的的仔细呀,学习了

网友B:
以前遇到 过惠普的 LID 短路了  死机键盘失灵 不定时关机   没想到 三星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型 lid#问题 还会导致键盘失灵 有意思 话说lid有问题 怎么不黑屏待机呢

总之三星的机子我以后就先查这个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关供电管这简单好修,早就要先查这个了。

对呀  走了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 过惠普的 LID 短路了  死机键盘失灵 不定时关机   没想到 三星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三星的机子修的少   以后我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关供电管这简单好修,早就要先查这个了。

以师傅的功底修好是早晚的事。。。。。。。。。。。。

网友:
看看键盘有没有开关的控制点是不是短路了查一下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