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1466键盘背光不亮

楼主(2019-04-20):
a1466双系统装win10后键盘背光不亮 禁止状态 Wi-Fi有时掉线 温度有时过高但风扇没有开启高速旋转 驱动用boot camp 360驱动大师都弄过 不管用 求助

网友A:
苹果系统正常不,再有就是你看一下声音和屏幕亮度热键正常不,光线好的情况下 键盘背光调节也是不管用的 你用手堵住摄像头位置调节键盘背光亮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系统正常不,再有就是你看一下声音和屏幕亮度热键正常不,光线好的情况下 键盘背光调节也是不管用的 你 ...

苹果系统正常 风扇不知道 苹果不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系统正常不,再有就是你看一下声音和屏幕亮度热键正常不,光线好的情况下 键盘背光调节也是不管用的 你 ...

狼总看来修了不少苹果机器了,不知道你的微信号是多少?加一个呗,没记错的话我们是QQ群里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