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X270 DX270 NM-B061 1.0淘宝ok 包好 秒杀 各种掉线开机慢 风扇狂转 不认网卡

楼主(2019-04-20):
秒杀  各种掉线开机慢 风扇狂转 不认网卡

X270 DX270 NM-B061 1.0淘宝ok.rar

网友:
正需要  已刷过 不错 开机快  谢谢

网友:
此BIOS经过验证   亮机慢    大家下载注意一下

网友(2019-06-05):
为什么我刷了 直接没显示

网友:
我机子开机只有0.4的电不跑码 下载看下 刷了在回复

网友(2019-09-06):
我有一台一进系统就掉电 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A:
我的是开机反复重启,风扇声音一阵一阵的响,刷上去一样,估计不是Bios问题

网友B(2019-10-14):
实测BIOS刷上开机慢,我的是过内存掉电,刷上你的要20秒亮机,然后把原机BIOS刷回去就好了,你得BIOS是备份得发给淘宝给你合成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测BIOS刷上开机慢,我的是过内存掉电,刷上你的要20秒亮机,然后把原机BIOS刷回去就好了,你得BIOS是备份 ...

好像是的...........

网友(2019-11-14):
我的是开机滴滴滴滴滴连续5声报警,像是IBM CMOS错误的报错。有屏供电了无显示,不是暗屏。刷了该BIOS报警声音要过二十多秒才有吧。这个BIOS是亮机慢的

网友:
开机掉电的是不是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亮机 但是亮机很慢

网友(2020-03-02):
开机要等很久,才亮机

网友(2020-05-11):
亮机慢 不多说了

网友(2020-06-29):
可以点亮,开机速度一般,有OA3,但没有OA2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   感觉屏幕闪一下  就掉电了 不知道这个BIOS能不能刷好

网友(2022-09-22):
好坑啊!亮的太慢了、要1分多中

网友C(2022-10-27):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开机反复重启,风扇声音一阵一阵的响,刷上去一样,估计不是Bios问题

最后修好了 我这也是一样的问题 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修好了 我这也是一样的问题 是通病吗

忘了,都几年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