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代换

楼主(2019-04-20):
已解决

网友:
如果 是小电压的就换上试试啊,

网友:
与普通的构造一样

网友:
直接代用!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换上去试试,功耗差不多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如果是小电压可以尝试一下,大电压的话就别乱搞

网友:
我都是随便换的

网友A:
参数合适的话,放心代用

网友:
可以直接换的

网友:
只要不是特殊的位置,都可换去试。。。。。。。。。。。

网友:
看上去和普通的p管一样的,直接找个保护隔离的换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合适的话,放心代用

所以我估计你修的机器返修的特别多。

网友:
对比电路图上场管的箭头方面换比较保险,不用研究PN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