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不开机 不充电 插拔一下电池能开机能充电 放一天又不能开机

楼主(2019-04-20):
顾客的ipad4 公司里发的
说是充不上电 到我这换了电池 但发现这机器是翻新机-----里面没几个芯片是没动过的 到处是焊油 到处是签字 印章
当时换的时候就担心 以后出问题会不会赖上我
用上一段时间 说屏幕闪 我让他拿过来
但隔了几个星期才送过来 已经不开机了

MD 没办法只能修了
上电流表发现开机定110ma 加焊大电源后能开机了 进系统测也正常
第二天 都想装起来给顾客了 但发现开不了机了 尾插也没充电电流
md问题大了
但发现一个现象 只要把主板拆出来再装上去 相当于把电池插拔一下 插上充电线 就有充电电流 自动开机了 然后关机 也能开机了 但放置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想换电源 但马云家要125 太坑了

假如要换电源就亏大了

不知道查哪里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问题吧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电源问题就很麻烦又贵!又不好搞!

网友:
我手上几块这种IPAD4的主板,带板卖给你100块一张要吗?

网友:
很好搞,我这从来不修平板的都换过几次了,但是我的是不开机,换了也是一个样的不开机,不会修加上这机器不值钱了花时间不合算。

网友:
翻新机就是不稳定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问题吧1!!!!!!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这主板也就200-300

网友:
这种机子还修个鸡巴  翻新机  小问题搞哈   大问题  噶远点

网友:
这是板机吧,看电感就知道了,能开的出问题不大,应该虚焊,CPU加焊下,没黑胶不会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