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A REV 2.0关不了机,关机重启

楼主(2019-04-20):
K42JA REV 2.0关不了机,刚开始故障是风扇狂转电流上到0.5掉到0.2左右,后更换CPU供电芯片,机器可以显示,关机马上重启,BIOS刷过好多了还是一样。发现用电池开关机很正常,只要有接电源一接就自动开机,关机就自动重启。会是小板的问题吗,求指点。图上传错了不知怎么删

网友:
可能还是BIOS刷的不对吧。淘宝上买一个试试。

网友:
开机之后把开关线拔了试试,我见过是开关问题的

网友A:
开起机用起正常不,如正常的话还是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起机用起正常不,如正常的话还是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正常,BIOS刷了很多了都是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