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联想 V470 B470 如何通过测试cpu电压初步判断cpu是否坏

楼主(2019-04-20):
  在图纸上找到了CPU VCC供电的电路,英特尔二代I系列CPUVCC电压是动态变化。在S0的情况下0.77V-1.02V之间的变化,如过CPUVCC供电超过了1.02V,可能导致CPU损坏。

网友:
svid动态调节的

网友:
可能是什么意思啊?这不同样是个模棱两可的方法,还以为是快速准确的判断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