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楼主(2019-04-20):
技嘉GA-B75M-D3V反复掉电重启跑51 15

GA-B75M-D3V(解决51 15报错)bios.zip

可以用

网友(2019-06-04):
我也是这块主板,现在按电源键没有任何反应,知道怎么回事吗?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2019-07-21):
好用,刷上就好

网友(2019-09-17):
下载试试刷上

网友:
这个机器2个BIOS 都是8M的 刷哪个啊?

网友(2019-12-10):
下载来试试看如何

网友:
是1.0还是2.0 的板?

网友:
刷上了,还是一样,应该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2020-02-09):
兄弟,解决了吗

网友(2020-04-07):
兄弟么结果咋样啊

网友(2020-06-20):
版本号也不写。哎

网友(2020-10-07):
直接说BIOS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2020-11-19):
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2021-10-31):
我也是这块主板,现在按电源键没有任何反应,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2023-04-09):
是什么版本的?谢谢!

网友(2025-06-11):
什么版本都没说, 你们还能下载刷上,而且好了,,,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