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360n5手机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9-04-20):
电池触点有一处断裂,好像是故障通病。主板触点功能如何定义,飞线如何解决。现在不开机,无法给电池充电。断开充电器直接关机。

网友:
主板触点,及底座。这种如何飞线,触点如何定义。。

网友A:
我手上有2个这主板,都是这样,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2个这主板,都是这样,不知怎么下手

太简单了,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也相同,想问下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