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下载资源,积分扣除了,没有下载成功,怎么解释。。

楼主(2019-04-20):
下载资源,积分扣除了,没有下载成功,怎么解释。。

网友:
手机客户端不支持下次,第一次下载不成功,再次下载还有再次购买,怎么解释。。

网友:
确实,有时候也会遇到,也只能认了

网友:
直接用电脑端登录下载

若积分不够下载  联系我  帮你下载一次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手机下载明明有2M多,下载下来只有10几K,不能用,在次下载又要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手机下载明明有2M多,下载下来只有10几K,不能用,在次下载又要扣分,

建议用电脑下载,当天再次下载不扣分,隔天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