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金刚T1-M笔记本 开机键盘灯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9-04-20):
今天接修一台 金刚T1-M笔记本电脑 开机键盘闪一下就灭了,拆机观察主板发现在右下角 有个芯片烧坏了 用风枪拆掉,测试旁边的大电感 对地0欧 烧鸡  这个本没有图纸 我用电源一端对地 一端接电感 一边开始烧鸡 可是 5A电流没有烧出来哪里热  烧坏的芯片我拆掉了 是AEAF 475  这个板的图纸谁有分享一份谢谢了发走了去换桥试试吧

网友A:
对地短成0的一般烧不出来。。。断开电感,看是前端短还是后端短。。。然后跑线一个一个拆

网友B:
这主板论坛有图纸的  楼主你看桥位置上面就有板号的。
它也是有通病的

网友C:
烧坏芯片那板层短路了吧,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短成0的一般烧不出来。。。断开电感,看是前端短还是后端短。。。然后跑线一个一个拆{:mocs_ ...

就怕是桥芯片呀~~~~~我看论坛有个帖子和我这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论坛有图纸的  楼主你看桥位置上面就有板号的。
它也是有通病的

没查到我 在找找试试 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坏芯片那板层短路了吧,挖!

烧糊了 我试试 看看挨个拆拆~~~~~~~~~~

网友D:
是线路板层烧短路了吧,用刀片刮开看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线路板层烧短路了吧,用刀片刮开看看拉

我把电感拆掉了 这边不短路 那边还是0 我前后的相关原件都拆了一遍 还是短路 没有图纸不知道通哪里啊 这是双面板 还是很多层的板子 要是4层 就完了

网友:
直接拆桥

网友E:
没有BGA焊台那  怎么拆啊 风枪我怕吹鼓了 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BGA焊台那  怎么拆啊 风枪我怕吹鼓了 主板

风枪你别拆,怕的不是桥鼓包,怕的桥下掉焊盘这无法修了

网友:
没有BGA是搞不了南桥还是让别人搞吧

网友:
估计图纸不好找  根据经验维修吧

网友F:
这种垃圾机器,好像是清华同方的代工厂出的,我就想问候一下这个垃圾工厂的全体开发人员,干他妹的为什么不放出图纸来,今天修的一台炫龙的机器也是这个代工厂的板子,没图纸无复位,全板供电都出了,差点把老子修得吐血,被客户摧得一头的包,整板用表一个一个元件的划跑线跑,每个芯片都要去找芯片的PDF.最后是一个颠覆常识的元件不良引起的还好修出来了,差一点砸了老子的金字招牌,同行客户多年合作伙伴都差一点给毁了。生意能做维持住客户实是不易。

网友:
好像这板子深海泰坦X8TI的也是这种,机器还挺贵,这维修好怎么的也得收个500以上,这还不能是换桥的报价,如果换桥起码得报个800的价格,这款高配的键盘是机械的,售后键盘卖1000左右,前阵子就修了一台这款进水主板烧了,桥也坏了,收了800,键盘外面目前花钱都买不到,只能让客户自己去售后买键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垃圾机器,好像是清华同方的代工厂出的,我就想问候一下这个垃圾工厂的全体开发人员,干他妹的为什么不 ...

这个充电芯片坏及烧糊最多见,贵得要命。且很多人会焊不好这充电芯片,温度不够焊不好,不拆旁边电感也不好焊。
清华同方出好多游戏机器的主板,蓝板7代8代,像机械师F117-B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充电芯片坏及烧糊最多见,贵得要命。且很多人会焊不好这充电芯片,温度不够焊不好,不拆旁边电感也不 ...

清华同方还能生产主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