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一体机上屏程序24c6c芯片读不出来

楼主(2019-04-20):
24c6c用的rt809f  读不出来 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换个试试

网友:
选择型号不对

网友:
可能型号不对

网友:
会不会是低压的bios啊

网友:
型号选对没。。。。。。。。。。。

网友:
不要自动选型号,手动选择看看。。

网友:
不要自动选型号,手动选择看看。。。。。。

网友:
选择型号不对。手动选择吧。这个很小的。

网友:
这个一般的编程器都可以读写的

网友:
不一定芯片坏了

网友:
查芯片PDF是不是低压1.8V的,如果是1.8V的飞线加1.8的1117芯片供电,是3.3的就是芯片坏了换个就OK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两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自动选型号,手动选择看看。。。。。。

我试试吧

网友:
关键是没有这么小的 8k

网友:
谢谢提醒   没注意过 每次自动都可以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换bios芯片,重新下载程序刷机

网友:
你选24c02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