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修的几台机械革命笔记本

楼主(2019-04-20):
最近修了好几台一样的笔记本机械革命,都是清一色的大短路,但问题都有点小区别,
修的最多的就是显卡供电的一个复合管烧了,拆掉就好了,再严重电的就是保护隔离也烧了,最严重的就是保护隔离烧焦了,线路板也烧了,一般接上是不会开机的,还要飞一根线到D2 就好了,还又一种就是今天遇到的两台都是除了保护隔离烧焦外,两个机器都是EC 也坏了,换了后可以开机了,一台全部正常了,一台亮机了还要卡LOGO ,正在维修中:

网友:
机械革命笔记本。就是这个鸟样的。我修了很多了。

网友:
这板是和硕代工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最近也修的多。。。。。。。。。。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都修起来的 技术很专业....................

网友:
主板质量看起来不怎么好啊

网友:
它这个充电芯片也是一个大通病,上次修的就是烧坏了,换上去 md  EC还被干掉了。
总结就是这破板,给我们赚钱不够爽快

网友A:
这都是小儿科级的维修了,今天修的一台单板开机0.3A供电全出来了就是没有PLT_RST#,SYS_PWOK已经发给桥,但是桥就是不出复位,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满板跑线路分析时序,最后竟然是一个颠覆三观的元件不良引起的,真的真无语了。

网友A:
第一张图的维修方法貌似是放弃了电池功能当台式机用了,几张图下来基本就是维修大短路的通病。

网友:
修了几台桥短路都没修好

网友B:
全部秒杀的机器

FYY

网友:
最后一台卡LOGO的也秒杀

网友C:
想知道这机器保隔管烧糊的,怎么修它就能够让电池功能正常,我不光没有你这么直接连,还补上了一个p管,但用电池依然不充电,求大神指教,另外这机器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维修方法貌似是放弃了电池功能当台式机用了,几张图下来基本就是维修大短路的通病。

是什么颠倒三观器件不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这机器保隔管烧糊的,怎么修它就能够让电池功能正常,我不光没有你这么直接连,还补上了一个p管,但用 ...

高级工程师看在你级别这么高的份上我就告诉你,你可测一下充电芯片边上的那个隔离管的G-S极如果阻值比较小就换OZ8690LN这个充电芯片,不要被能开机不大电源的假像迷惑了。这芯片的充电上下管是集成在芯片里的。

网友:
这根飞线看起来真不怎么样,这破板真折腾人

网友D:
这种牌子机器图纸很少,我也只有二三张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牌子机器图纸很少,我也只有二三张而已

大神!有的话无论如何也要给兄弟分享一下哦,哪怕是一张两张图都能大概知道这个代工的时序设计和其它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E:
看来这本质量好差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全部秒杀的机器

我回贴怎么总是提示字数不够,你是怎么做到字少还能回帖的?????

网友:
这垃圾本坏的太多,都还是一个地方!

网友:
机械革命主板很容易大短路,修到有时候就是用的好好也烧

网友F:
修好还能返修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小儿科级的维修了,今天修的一台单板开机0.3A供电全出来了就是没有PLT_RST#,SYS_PWOK已经发给桥,但 ...

是什么元器件导致的呢?

网友:
机械革命,买的都是烈士啊......

网友:
这主板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维修方法貌似是放弃了电池功能当台式机用了,几张图下来基本就是维修大短路的通病。

这个机器的保护隔离还真和其让他机器有点区别啦,这里短接了后电池是可以正常充放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小儿科级的维修了,今天修的一台单板开机0.3A供电全出来了就是没有PLT_RST#,SYS_PWOK已经发给桥,但 ...

最后竟然是一个颠覆三观的元件不良引起的?哪颗?

网友:
这个本修过一次,,短路太多,修得通电了最终还是搞不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回贴怎么总是提示字数不够,你是怎么做到字少还能回帖的?????

字数不够加空格补上即可~

FYY

网友:
看起来都是难度不算很大的哦,不过板看着做工不好。

网友:
说实话  看着就头疼

网友:
这机器显卡边上的复合MOS容易坏的,垃圾机器

网友:
很正常 修的多了  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字数不够加空格补上即可~

哦,原来如此!

网友:
这种纯游戏本都很垃圾的,基本上都是大短路

网友:
功率大的笔记本容易短路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PCB也短路了 一路烧鸡烧的火花四溅的 挖了好大一个洞还是短路的 最终放弃了

网友:
                          我修的都是板层都烧穿了。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多很

网友:
我直接放弃  用不了多久的还是会坏的

网友:
机械革命笔记本 基本上都是大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也是亏在C壳那个海绵上了,修好了一定要把C壳那个海绵给拿掉

网友:
这些高端的游戏本质量也不怎么样,都爱烧板层。

网友:
                          好多都是烧CPU上管和显卡上管的

网友:
,主板质量看起来不怎么好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够可以的。这么烂都可以修好。

网友:
这种是游戏本?好像不太好修的样子

网友:
这机器就配不上这个名字 做工太垃圾了 容易坏

网友:
我有2台同样故障,电流跑到1.7a 不亮机。都排除了确定板问题,是机械革命k101和 x6

网友(2019-05-27):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维修方法貌似是放弃了电池功能当台式机用了,几张图下来基本就是维修大短路的通病。

电池可以用,短接那个地方没有直接到公共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本质量好差啊。。。。。。。。。。。。

质量很差,出问题的很多,后面又遇到烧CPU的,  I7 4代,买一个要5百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还能返修也是个问题。

被你说准了,交客户用了1周,就出问题了,拆开一看EC 又挂了,现在又修好交客户有十多天了,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