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14-5470显示掉电或电流0.18A无CPU电压。

楼主(2019-04-20):
时间:19-4-20
地点:广州
机器:DELL14-5470
故障:显示掉电或触发0.18A不出CPU电压
机器到手,先用表笔开的机,以前有遇到过键盘引起掉电关机。
结果一个鸟样,刷BIOS,前提BIOS对好的,刷了后好像能扛久点。
结果。。。。。
像日常一样逛逛论坛,看有没有发现。
结果不出所料,有大佬说拆了散热系统会有惊喜。
嘻嘻嘻,真的有。。。。。
上图上真相

网友A:
没有写完 ?可以回帖补充完整

网友:
这两个零件都掉了  还能够开机显示掉电吗?

网友B:
楼主这种图片编辑指示箭头是用什么软件搞上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图片编辑指示箭头是用什么软件搞上去的?

修机高手编辑图片不懂?哈哈。QQ截图截了后可编辑保存,想要箭头有箭头,想圆圆有圆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高手编辑图片不懂?哈哈。QQ截图截了后可编辑保存,想要箭头有箭头,想圆圆有圆圆。

真不懂啊,没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
这贴子写的不是很完整,但也知道楼主的意思了,拆了散热器就发现那两个问题零件了是吧,建议楼主把语言组织好,重新编辑下。

网友D:
这是通病吗,是不是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写完 ?可以回帖补充完整

大概就这么多了,客户要得急详细过程来不及拍图了。

网友E:
是不是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腐蚀了???????

是的,腐蚀受潮掉件。缝缝补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说怎么解决呢?                                                                                   ...

腐蚀掉件,补上去就OK 了。图片还不够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通病吗,是不是腐蚀了???????

我就遇到过一次,也是论坛上看到的。应该算是吧。

网友: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