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760W

楼主(2019-04-20):
惠普8760W版号6050A2438301-MB-A02不装CPU有3V5V装CPU不能开机关机没有3V5V公共电压也没有19VCPU换过这什么问题

网友:
CPU供电部分短路了,测量下上下管,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
你这个有短路。。。。。。。。。。。。

网友:
CPU换过,不代表是CPU的问题,估计是桥模块供电相关电路有问题,要仔细查呢

网友:
这维修水平还处在万里长征第一步的阶段啊,以后好好学习多总结经验。特别是理论要多加强。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