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991P不充电

楼主(2019-04-20):
故障:不充电,同时插上电池和适配器,可以看到充电器图标和电池图标,显示未充电,开机会有英文报错,大概意思是未识别充电器功率,导致不能充电,

维修:①换原装充电器,原装电池,换了充电头,故障依旧
    ②裸板未发现主板有明显异常,
论坛未搜到图纸,找个图纸参考充电部分维修,一般都      是PSID导致的问题

    ③测电源接口psid有3.3v的电压,上示波器也有波形,跑线路测ec端也是有3.3v波形,

   ④psid正常,但是ec没认到充电器的功率,故障肯定在ec或者ec bios身上了
在论坛和淘宝都没找到ec的bios,只有桥的bios。在找bios的过程中,淘宝卖家要求看一下ec bios内容,打算从官网分离。当我把ec的bios备份后,发给卖家,依旧没找到。此时把bios装到主板后尽然不显示了,触发试了好多次都不显示,coms电池放电后也不显示,吓到了,也没给客户报不亮机的风险。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拔掉coms电池,放一晚上,也许会有奇迹发生
            ⑤第二天,一上班就试机,结果主板上电掉电,在上电,反复几次就亮机了,bios没找到,就先换个ec试试,ec换完,还是不充电
        ⑥此时维修陷入僵局,要么就是ec bios的问题,但是找不到bios,要么还有其它故障,基本上打算放弃了,此板又没有图纸和点位,一点资料都没有
         ⑦第四天的时候,打算在看一下,实在不行就退给客户了,刚开始测psid电压和波形还是正常的,当我测到EL14的阻值时发现问题,阻值在1k以上,拆掉电阻直连,可以充电了,同同时客户的电池也是坏的
        ⑧第五天,当我把主板装起来后,又不充电了,心都凉了,又把主板拆下,测psid 此时只有2.2v,打值正常,电源接口到电路的通断也都正常,直接测电源头到电源接口中间针不同,原来是带线电源头的线断了,靠近电源头那边,接好后,装机一切正常

网友:
就是电源头线接触不好引起的吗?EC和BIOS是好的吧?

网友:
表示有点没有看懂   没有讲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

网友:
最后就是线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