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459 偶尔不开机

楼主(2019-04-20):
14-5459 偶尔不开机。有谁修过这个问题
不开机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触发相关条件

网友:
怎么动不动刷BIOS呢,建议查下触发相关的条件,比如桥是否虚焊啊,等等

网友:
这款机器内存槽一脚那里容易虚焊。还有就是上电0.28不出cpu供电,或者0.6不亮都是BIOS问题。这款机器有两种代工主板。注意区分BIOS。

网友:
偶尔不开机要么有虚焊的地方,要么有不良元件

网友:
三板斧也得按顺序砍啊

网友:
有人说这是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确实很难修,不过等不出问题的时候检查触发电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三板斧 按顺序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