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59 板号AM9A独立显卡驱动感叹号

楼主(2019-04-20):
故障:独立显卡GTX 960M驱动是感叹号
维修:客户去了好几家,都说是显卡坏了,此时我心里也是感觉是显卡坏了。先装个系统,打上官网的驱动,一样。
        ①拆机刷bios,bios也会造成,故障依旧,报价显卡坏,换显卡,客户同意
        ②显卡到货装上还是一样,群里问了下,说可能还是bios问题,要了bios再次刷写,故障还是一样
         ③测显卡工作条件,供电正常,晶振波形正常,打值发现显存的供电阻值0,独立显卡供电打值也是0,没在意,因为现在好多6代的主板 显卡供电打值都是0的,只要供电正常就不管了

     ④维修没有思路了,显卡驱动感叹号,一般都是系统,bios,显卡本体,显卡工作条件,显存。只有显存没动了,想代换显存试试,可是8个显存的价格不便宜。于是先打值显存周边的零件,还是没发现异常,此时怀疑是不是显存供电阻值0是异常的,于是上电时手触摸显存发现有5个显存非常的烫手,果断拆掉这5个显存,拆掉后打值显存供电阻值12。终于找到故障
     ⑤定了6个显存,到手后,连续换了3个,只要换上显存,显存供电就又对地0了。心想难道是板层的问题,为了测试,把主板上剩下的好显存,拆下重植放到了总是短路的焊盘上,显存供电对地12正常。联系卖家,又发了一批显卡
     ⑥这批显存明显跟上批的不一样,上批显存是有铅的,很容易化。这批显存用风枪明显就吹不化,于是直接重植成有铅的,连续5个都装上,也没发现显存供电对地0了。
     ⑦装机测试后,显卡驱动正常,不感叹号了,奉上阻值图和高清图,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显卡驱动感叹号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7951-1.html

网友A:
显存也开始有假货了吗?

网友:
现在的芯片质量真不让人省心

网友B:
960的显卡不会对地阻值为0,显存供电阻值为0肯定有问题,一般几十左右.

网友:
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也开始有假货了吗?

不是开始有, 是一直有,网上订芯片完全就是靠运气的。

网友:
芯片水太深!

网友:
这是被卖家坑了啊

网友:
原件劣质真是害人不浅,有时直接干扰维修思路。

网友:
修这个你收了多少钱 费事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960的显卡不会对地阻值为0,显存供电阻值为0肯定有问题,一般几十左右.

完全赞同,960的显卡不可能为0,另外就算显卡为0的机器,显卡也不会为0,所以为0的显存是100%有问题的。目前遇到的机器没发现显存为0的,只发现显卡为零的。另外个人感觉高功耗显卡的显存,如果有铅的易返修(目前还在观察中)。

网友:
网上订芯片完全就是靠运气的。 大实话,有利润空间就有假的,太正常了

网友:
这机器遇到一台跑不了分,装系统好了,,

网友:
还是很有耐心了    我们北方 来回定芯片 都要一个礼拜了

网友:
这款机器经常遇见不显的,打cpu到屏线接口电容阻值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