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N4110, DAV02AMB8F0 REV F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9-04-20):
跟着船长的笔记本远程班学完一期,感觉技术真是进步不少,发个简单故障的帖子,大神勿喷
品牌:戴尔Dell
板号 DAV02AMB8F0 REV F
故障:开机灰白屏、BIOS密码pojie、硬盘不工作、D壳螺丝柱断裂     先看第一个故障
开机灰屏,先换屏测试,确定屏幕问题,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屏幕软排线或者逻辑板芯片问题,先加焊逻辑板芯片,加焊后故障修复,正常显示了。
第二个故障,BIOS密码,CMOS电池座不翼而飞,料版找一个换上(过程忘了拍照),放电无果刷BIOS解决
不认硬盘,找到图纸,测量硬盘接口的5vrun,没电,查找一路追踪到PQ22,D级有5V,S级无电压,控制级正常更换PQ22故障排除。

最后解决壳的问题,AB胶伺候,两边沾好,装机收钱

维修结束,大神勿喷

网友:
做维修的寻找问题的过程确实艰辛,也许解决问题的过程简单,有时候不被客户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