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搬板刷机报错9求助

楼主(2019-04-20):
搬完开机反复重启。刷机进度条不走报9。刷机入进度条模式时下面又个圈圈在转几圈才出进度条。

逻辑码片到CPU没有断线阻值480。换了硬盘刷还是一样。硬盘焊盘阻值正常电压正常。原来的硬盘可以读到序列号。

求助各位大神们

网友A:
取下硬盘打值,检查供电,然后检查周围看有没的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硬盘打值,检查供电,然后检查周围看有没的虚焊。

说了。硬盘供电正常。焊盘阻值正常

网友:
CPU有连锡的点

网友:
重装了三次CPU。同时也换了板底

网友:
不可能?报错9CPU没事

网友B:
我以前搬板遇见过,重做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搬板遇见过,重做就好了

重装三次了。连锡的几率就小了。用RT809F飞线读码片。读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码片吹坏了

网友:
换码片试试

网友:
换码片里面的资料都不是原来的的。换来也不行吧

网友B:
换逻辑码片试试吧,又不是基带码片,大不了不要资料

网友:
报错2003如何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逻辑码片试试吧,又不是基带码片,大不了不要资料

换了个逻辑码片。现在刷机进度条到一半。又报9了

网友D:
你这个都读不出了肯定是码片自身问题了,搬板不都是用设备读取原来的码片再写到新码片吗?这芯片不耐温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装三次了。连锡的几率就小了。用RT809F飞线读码片。读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码片吹坏了

如何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都读不出了肯定是码片自身问题了,搬板不都是用设备读取原来的码片再写到新码片吗?这芯片不耐温还小

读码片的机器贵。换了码片就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