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5 版号14235-1 福利贴 0.9A不亮机上不上内存一样 付真实上机的BIOS

楼主(2019-04-20):
联想S41-75 版号14235-1 现象 0.9A不亮机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苦逼的我去论坛下了个BIOS 用RT809F 刷了还是一样现象
我就买显卡  干了黑胶显卡离的那么近  到最后证实我实地没白去CPU 显存还没爆珠

费话不多说 此机问题 还是BIOS  不过为1.8V的 低压BIOS  用RT809F 刷不了的就是被他害的我上一块板也没修好 客户催的急也有钱 就换板了 然后就丢一边了

今天又来了一块 一模一样的  两块都修好了  用的转接板刷的 其实就是1117把3.3V转1.8V
用普通编程器 替代BIOS为W25Q64F 选W25Q64 就行 不能在RT809F 上用   想用也可上TB 买转接板
那些再刷不亮的童鞋  自己去面壁  如果亮了记得给我加几分。

网友A:
怎么才知道是低压BIOS

网友:
这转换板不能用在809F上面吗?新款的F支持低电压了,要不换H更好。

网友:
这个亮机BIOS是哪里弄得?另一个机器备份的吗?

网友B:
1.8V的低压BIOS确实在正常的编程上不好用,不过偶尔用可飞线加1117解决,

网友:
这种的,以前我也遇到过,我还想着用电阻去分压然后飞线到BIOS脚上的,没成功,最后老板买了一个转接座,也就十多块。。。。。。。一般低压BIOS刷的时候电压不对的话都是不能触发的,楼主也是有些倒霉

网友:
学习了,自己不可以改装个转接板吗

网友:
谢谢bios正好需要!!!!!!!

网友:
重点就是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不过内存的,很少是显卡的问题的,换我绝对不可能去换显卡

网友:
RT809H直接上的,有电压可以选

网友:
809F可以刷1.8的芯片呀,都刷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的低压BIOS确实在正常的编程上不好用,不过偶尔用可飞线加1117解决,

哈哈,你可以看下智峰的小板,简单暴力,单独1117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才知道是低压BIOS

最简单的 测量下BIOS  第八角 1.8 为 低压  3。3标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                  。

网友:
学习了,可以改装个转接板................

网友:
说是现在最新的809F能直接刷1.8V的了

网友:
看bios型号就知道是不是低压的

网友(2019-06-12):
不可以改装个转接板809F不可以改装个转接板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3.3的供电的刷了不行  改个1.8的供电刷了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9-11-13):
我通常用TL866CS通杀3.3V和1.8V

网友:
TL886CS表示可以正常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