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 DAUM7BMB6E0 REV:E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9-04-21):
朋友的一台戴尔N3010笔记本坏了拿过来修,拆掉电池连接电源充电指示灯亮,按下开机键电流上至0.6安屏幕没有显示 拆开主板检测内存、显卡、PCH的电压都有了,唯独没有CPU供电

找了个电路图CPU驱动是ADP3212,EN为第一脚开机测量电压为零,CPU供电周边配件没有异常,
正在考虑步骤,朋友突然说以前正常开机时开机按键上马上就会有指示灯亮的,现在看到是不亮了,仔细看了下其实有指示灯的,心想可能IMVP_VR_ON信号没有是由BIOS引起的,下了个的BIOS写上去测试开机,指示灯亮了,电流依然,屏幕也没有显示,但是发现这个BIOS版号是DAUM7BMB6F0的,应该不能通用
但指示灯确实正常了。很忙,但真的想帮这个朋友修好。
没有IMVP_VR_ON,找了下在这里
GFX_ON,这信号是有的,因为+VCC_GFX_CORE电压已经有了,因为暂时没办法知道是否BIOS的问题,从CPU供电入手了

把IMVP_VR_ON强制上拉看到了开机瞬间能有波形,也突然看到了旁边有个HWPG,但这款主板的这个信号是空着的,开机测量它并没有信号过来

找了下在这里,1.5V_DDR_PWRGD是有的了,再找GFX_CORE_PWRGD发现了有个+1.8V_RUN_GFX不正常

得有个GFX_+1.8V_EN出来,因为看到连+PCIE_VDDC都没有
漫漫看连GFX_+1.1V_EN都没有,应该好办了,原来GFX_+1.1V_EN是在+VCC_GFX_CORE上,没想到回到了显卡供电部分,因为之前测量它的电压是正常的

拆掉PU9, GFX_+1.1V_EN信号依然没有,PU6的PGOOD没有外围元件,
PR160是没有的,PR163量了是正常的,直接把PC166拆了
,PU6的PGOOD出来了,检测+PCIE_VDDC和+1.8V_RUN_GFX的电压也出来了,再测IMVP_VR_ON信号有了3.3V,CPU供电正常了,

恢复原机BIOS开机
电流直接1.2A上至1.6A-2A开机画面正常显示

修好些年笔记本,这指示灯的状况真的跑偏了
这原机的BIOS大家有需要就下吧

DELL N3010 DAUM7BMB6E0 REVE BIOS.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