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置EMMC硬盘更换求助手

楼主(2019-04-21):
原超薄上网本内置的EMMC硬盘坏了,现在要更换一个,是直接换上一个新的EMMC芯片就能用还是要刷机才能用,原上网本可以直接安装微软的任何系统(非安卓平板系列电脑)
在某宝直接搞了个EMMC换上可以了,这个上网本的bios居然内刷在EMMC里面的。

网友A:
你意思是硬盘直接焊在主板上的?这种真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硬盘直接焊在主板上的?这种真没换过

是的,因为那个硬盘坏掉了,所以要更换,现在的问题是没换过,怕买了一个新的回来焊接上不態用

网友:
是什么CPU的,Z8350吗,这种垃圾板要改BIOS的哦

网友:
还真的的事Z8350,看来挣这个维修费好好挣啊

网友:
三星的笔记本直接换没事,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surface3 我换过两个才好!不知道第一个是坏的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EMMC拿掉还能亮机吗?如果能亮机估计直接换应该好使

网友:
BIOS刷在硬盘里,这不大可能吧,这奇葩的设计,见识了

网友:
拿掉原来的硬盘看能不能开机, ASUS 和联想的大部分多只直接可以换EMMC的

网友B(2021-12-29):
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