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开机dfu

楼主(2019-04-21):
6p换触摸ic导致的 硬盘没有3v电压 怎么办  电源的问题吗? 请问能否借电压给电源

网友A:
会不会把电源搞虚焊了,打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把电源搞虚焊了,打下阻值

图上红点 没有阻值

网友:
这里有图纸,一步步查………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2019-07-06):
可以借电

网友:
6p电源不封胶。拆下量下阻值。断了就飞线,正常就重装电源好了

网友:
电源问题的话很少只少一组电压的吧 你看看是不是哪里短线或者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