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48 DAOAM6MB8F1 闪屏

楼主(2019-04-21):
屏换过!内存也换过了!屏线没有换。 闪的时候 接HMDMI 就会不闪 或   闪一会自己会好? 有没有 见过这情况的  帮帮忙!

网友:
nua坏没有案例能修好

网友:
哈哈,我之前就遇过一台,修了三个月,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A:
您看看待机休眠的时候,再按一下开机键,也会出现这种闪不?

网友:
关键是这闪屏也不是常闪,一阵的 睡眠后 在按开关 试了 10多次没有闪 。是在不闪的情况下试的。

网友:
屏线没换就换根试下啊,说不定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闪屏有几种可能,一般是屏幕问题,一种是屏线。一种是显卡问题 。 。。。。。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行不行   。。。。

网友:
你不换个屏线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看看待机休眠的时候,再按一下开机键,也会出现这种闪不?

闪屏后在 睡眠,按开关就为在闪了。放那不动放视频 看了 二小时 又闪了

网友:
排线问题吧

网友:
屏或者排线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解决问题

网友:
扒开屏线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屏后在 睡眠,按开关就为在闪了。放那不动放视频 看了 二小时 又闪了

这个问题,问我们技术前台,加我们技术微信:13099423908

网友:
刷BIOS试试,先看看屏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去官网下载显卡驱动打上试试,一定要记得是官网下。

网友:
多捏几下排线看闪不闪,如果闪就是排线坏了,换掉

网友:
屏和屏线换过就干显卡啊,显卡不正常也花屏啊

网友:
有结果没有

网友:
取掉赫尔原件试试

网友:
去掉了  关键是闪是不定时  屏供电也直连3.3了。

网友C:
会不会亮度调节信号出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亮度调节信号出问题了啊

调到最暗还是会闪 闪的情况一样。

网友:
只能先换个屏线试一下了

网友:
看闪电的时候屏幕一边发热吗?

网友:
查下lid休眠开关 或者把那个霍尔元件拆了 试试

网友:
屏线先排除一下,然后接口,闪的时候测量一下亮度信号的电压

网友:
修好公布一下问题哦,楼主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或者显卡的问题 以前有碰到过外接VGA然后就忽然正常的  显卡坏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内外都没有显示

网友:
z这种闪屏只能用排法,没有什么高招

网友:
换屏线吧先    免得搞其他的 高出其他的问题  从易到难

网友:
经过这两天测试。禁用集成显卡就不会。独显禁用了 单用集成还是会闪。这闪和CPU 集成供电关系大不。

网友:
屏线换了试一下看看好了没有。谢谢分享楼主。

网友:
换屏线啊v

网友:
放弃吧 ,CPU 集显坏掉了,或者U 虚焊,搞大故障,不好交代客户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换排线   排线是一定要排除的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看看待机休眠的时候,再按一下开机键,也会出现这种闪不?

你说这情况 不长有。 不过不装显卡没有闪过 。只要有显卡 用一会就会闪。

网友:
排除法啊  拆开上半部分   捏动屏线看看   是不是屏线不良了   重点看屏轴处

网友:
这种要试屏,屏线,还有什么什么

网友:
可能是排线问题,你用手捏捏看看哪里松了...............

网友:
闪的时候 外接个HDMI 可都不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