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500S LA-D061P V1.0 按开关不开机 有3V 有没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9-04-21):
联想500S LA-D061P V1.0 按开关不开机 有3V  有没有什么通病联想500S LA-D061P V1.0 按开关不开机 有3V  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哪位大神 给点意见  哪位大神 给点意见哪位大神 给点意见哪位大神 给点意见

网友:
具体查下吧 不要上来就找通病 通病不一定适用你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