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故障,小概率事件,帮帮忙

楼主(2019-04-21):
华硕笔记本,bios下和进系统都是这个现象,看图说话,屏四周发白,如何下手,各位帮帮忙

网友A:
这个还能修吗?换屏吧  少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能修吗?换屏吧  少年  。

总觉得这个不是绝症,应该还能抢救一下。

网友B:
这个小问题   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问题   换个CPU就好了

你还真说对了,CPU真换了,还是这个现象。

网友C:
太久不用了,屏的膜被氧化了,要重新贴哟,一般人贴不了,

网友:
应该是偏光膜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久不用了,屏的膜被氧化了,要重新贴哟,一般人贴不了,

好,我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久不用了,屏的膜被氧化了,要重新贴哟,一般人贴不了,

你是指偏光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问题   换个CPU就好了

不要故意误导别人……

网友:
估計是內屏受擠壓或受潮,造成偏、振光膜移位或與導光板等黏連,具體需拆屏檢查。

网友:
漏光老化了,这个那有得搞啊!就算修起来 成本也高 没必要

网友:
这个不能修了吧,直接换屏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