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锁住的西数硬盘能解锁吗

楼主(2019-04-21):
收了一个硬盘,但是被用户锁了,这个有办法解锁吗

补充内容 (2019-5-17 13:17):
补充一下,这个是贴了西数标的日立硬盘,所以无解

网友:
好像可以找一个一模一样的盘用MHDD解锁。

网友A:
轻而易举,改一下02模块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轻而易举,改一下02模块就OK了。

用  W   D  R 能 改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W   D  R 能 改  吗,

肯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                                                                                           ...

求教大神,付点辛苦费也是可以的

网友A:
这一段一般就两个字节,如图为01 03 前面这个01 表示密码标记,后面的
03 表示密码地址。
密码标记所有的盘都为01,而密码地址为任意值,其中只有07 代表加密,
除07 以外的都代表没有加密,我们要手工解密,只需要修改密码标记之后的字
节,比如修改为01,加写02 模块后密码即解开.这样应该能懂了吧。

不需要付费,有点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段一般就两个字节,如图为01 03 前面这个01 表示密码标记,后面的
03 表示密码地址。
密码标记所有 ...

这个懂了,但是怎么把02模块读出来呢,我用老吴专修读取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懂了,但是怎么把02模块读出来呢,我用老吴专修读取错误

老吴专修就更简单了,点一下清除密码就可以了,
至于怎么读,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你 的 是 几T,什么牌子

网友:
wdr应该能解决问题,看看操作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
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效率源  PC3000  秒秒钟解决这个加密

网友D(2019-05-24):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这个是贴了西数标的日立硬盘,所以无解

网友(2019-07-10):
学习了 多谢指教

网友:
问问数据恢复的看看可以弄不,或者去淘宝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