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4752g 通病维修

楼主(2019-04-21):
接了台宏基4752g, i5的CPU  ,    老客户的,送来就不来机,接上电流表发3,按下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跟客户说了,客户就走了,待机0.04,感觉是高了,,
第二天再接电流表,待机0.03   靠,可以开机了,心想可以收钱了,把电池装上,接客户适配器,又不行了,发现待机是0.04,进入了个误区以为是不能接电池,后来试了多次发现,不装电池也有这样的现象,可以排除了
,在论坛看看,又发现,说这是3v的滤波电容问题,找了料板装上待机时0.018   这应该是这机子正常待机,拆下的电容测量的确有问题,利用别人成果让自己前进了一步,我想说的是把这机子的正常待机告诉大伙,谢谢看完

网友:
示波器测试下

网友A:
这个估计用示波器打3V有明显的杂波

网友:
  3v的滤波问题,有明显的杂波。。。。。。

网友:
这不是4738 好吧

网友:
路过,学习
  3v的滤波问题,有明显的杂波。。。。。。

网友B:
这个主板不是4738的  楼主弄错了吧

网友:
看到是这种电容的 我都是直接换

网友:
这个电容坏了会引起没有待机电压 ,换了就好了可以收钱了。

网友:
是此机通病 来着,有时会待机高,时触发时不触发,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难道没测电压嘛

网友:
通病得不能通病了的,换了以后的图,亮机图呢!

网友C:
什么4738?  这个4743或者47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用示波器打3V有明显的杂波

不用杂波。根本没电压出来。要是有电压出来待机就0.018了。这是通病来的这板子好修。

网友:
3V变低引起后面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当然不能开机了,待机因为电容短路引起负载变大,怎么有人说没电压呢。

网友:
不是电流偏高导致开不了机么,思路没问题

网友D:
我拿到宏碁的不开机第一件事情就是换滤波

网友:
遇到这种电容,先干掉。

网友E:
这个你确定这是4738,有点质疑,

网友:
这个一烧全板芯片都没了。。。。。。。。。。。

网友:
恩是的这个是通病这机器RTC那一块也容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不是4738的  楼主弄错了吧

ACER有好多个机型的主板,跟这款差不多的,都是这个滤波电容爱坏。

网友:
有些东西好修有些不好修

网友:
我只想说我们用着同样的可调电源

网友:
这是4750的主板吧,这种6.3V的电容是坏的很多的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款机子通病了,除了待机高还有待机十几掉到几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宏基4752g通病

引用 网友D:
我拿到宏碁的不开机第一件事情就是换滤波

                           是宏基4752g

网友:
是4752g       搞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不是4738的  楼主弄错了吧

              对的,对的是4752g

网友:
                对的,对的是4752g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4738?  这个4743或者4750吧

                         对的,对的是4752g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确定这是4738,有点质疑,
是4752g

网友: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个时加点时不加电,没弄好,还给客户了哎

网友:
换成普通电容就可以了 碰到过好几次

网友:
这机子多数是 3v电池 没电不开 机

网友:
电容应该是吹下来吹坏的,正常量是量不出问题的。换成贴片330的就稳定了

网友:
是那个大个的电容吗,老点的本才用那种电容的

网友:
这确实是此机的经典故障点了,遇到这样的问题修起来跟闹着玩儿似的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先就是换这个电容,直接用330干上去要么220也可以的,不用这种电容

网友:
户就走了,待机0.04,感觉是高了,,
第二天再接电流表,待机0.03 靠,可以开机了,心想可以收钱了,把电池装上,接客户适配器,又不行了,发现待机是0.04,进入了个误区以为是不能接电池

网友:
这个机子很多,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几年前的通病了,现在这个机子修的少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又学到了一个通病的问题 哈哈

网友:
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这个问题出好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