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ios 编程出错

楼主(2019-04-21):
如图,下载的bios写入提示错误,用备份的写也是这个提示.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BIOS芯片坏了吧,换一个就行了吧.

网友:
编程器有问题了吧,我前段时间600P出了问题,清空64FV的就出错,后来返修了

网友:
楼主的级别不低啊?这个问题问的。。。。。。

网友A:
换芯片啊,傻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啊,傻吊

网友:
按照修电脑的方法来判断,首先芯片坏了,因为写备份的和你下载的都出错,如果芯片没有坏,那就是编程器坏了,这样判断的思路对吗?其实修机器也要有这样的思路。
买来的工程师害死人哦。

网友:
换个芯片再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啊,傻吊

这 素质 不配 在中国混

网友:
效验失校。 换个芯片试试一下 。

网友:
卖个砖家叫兽能赚钱哦

网友:
BIOS芯片有问题,找个合适进行刷!

网友C:
换个芯片试下哉换个芯片试下哉换个芯片试下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芯片试下哉换个芯片试下哉换个芯片试下哉

好吧,没有这个大的芯片。坐等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 素质 不配 在中国混

这是中国风

网友:
这个芯片就是坏的了

网友:
芯片坏的概率要高些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理了一下,顺序如下:拆下芯片…备份成功…买程序…刷失败…刷备份失败…难到我了!表示想换主板

网友:
赶紧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这是个8M的芯片吧,现在新电脑基本是8M以上的BIOS了

网友:
既然能正常擦除芯片,就是编程器没问题。换一个普通芯片重新刷。

网友:
明显的bios芯片问题  遇到很多  直接换吧

网友:
看了各位师傅的论坛,明白了很多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