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37进系统或者PE进度条死机《后篇》

楼主(2019-04-21):
如标题的是后续篇,本来想原版发后续但考虑内容比较多不知道行不行,所以还是再发一篇!机器一直放着,到这几天才看!原版内容是DELL 15-5537  15.6寸机器无论换什么硬盘还是U盘PE都一样是卡在进度条死机,不接硬盘或者U盘就裸板就不会死机,主板是裸板情况下测试,所以基本排除是外接原件,BIOS刷了一样!主板无修,无进水,无变形!CPU是板载I5 -4500CPU  SR170,独显!考虑过经验之类的考量,故障就怀疑到CPU身上了,就是CPU跟南桥一体的桥身上!于是说干就干!直接就将CPU上BGA拆了出来!不拆不知道,一拆就看到原因所在                                                                                                    原来是断线了!跟客户沟通了一下机器基本问题,原来机器是自己清过灰尘!!!不难知道就是人为故障导致!其实有些机器可以跟客户沟通过会知道机器的信息,这就会减少很多弯路!真为主板感到悲哀!你主人对你这么暴力!好吧,既然是断线,我就帮你飞回来吧                                                                                                    飞好线,加点绿油,放个紫外灯晒个日光浴!之后给CPU植株的时候出了个大意外,不小心把植株好的CPU给摔了一下,坑你娘啊!CPU有一个角崩了一点,心都凉了!之后还是试试做回主板上,就不亮了!心情就像外面的天气一样不停下着雨。。。。。。。。重做了几遍都不亮了!CPU摔坏了,晕死了!上个淘宝看了看I5 4500CPU的价格,差不多400块!好悲哀啊!那时候想了想,也在淘宝走了一圈,把心一横,拍了一张坏的配件板,价钱便宜了一半,但跟赌博没两样,就赌个CPU是好的,前期当然询问清楚主板是什么情况才赌,不可能盲目的赌!这是做维修的精髓!拍了一张跟这主板一样外形的,但是CPU是I7  4500的 板号也不是一样,查了一下这机器的信息,按道理应该可以上I7的!几天后料板到货!                                                                                                    初步测量料板,没短路,没变形,没掉件,加焊过显卡,有芯片焊过,将显卡拆掉,上电测试了一下,料板可以触发到0.4多左右,嗯,感觉可以,那直接进主题将料板的CPU拆出植株,进行移植手术!过程就不多说了,就说结果吧!                                                                                                    看图片就知道了,SR16Z  I7-4500可以代换 SR170  I5-4500   CPU   ,到这里我先说个小问题,是这机器换了CPU之后的问题,其它机器的我就不清楚了!就是BIOS当然要刷!论坛有亮机快的BIOS,我就不上传了!而且换了CPU之后第一次开机是不亮的!是正常的!这是我个人测试的结果!不亮的时候电流跳变是触发上到0.6 跳到0.8再跳回0.6左右就停了,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想起了以前修DELL  好像是1535的机器,是Intel的芯片组的老主板,也是裸板测试是第一次开机也是这情况!那时是主板没上保存时间的小电子的!裸板!重点是之后的操作!!!当电流停在0.6的时候,直接拔掉电源再立刻接回电源,如果是电流表就直接关掉电流表立刻再开,然后再触发主板,主板就会点亮!只要将小电池装回主板保存时间,就不会出现这情况了!机器换了CPU后机器就可以进系统,功能一切正常!   现在总结一下!!!!其实这贴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就绕过吧,纯属主要说说CPU的代换,还有这主板换了CPU后一个要注意的小问题!分享给大家,免得大家遇到这主板换了CPU后点不亮,还往死里焊CPU,其实是走错路了!

网友:
客户赚到了,i5变i7

网友:
好在有惊无险了,料板还能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取下来 CPU都会变形 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SR170是4200U

网友:
老板报价多少

网友:
这个费用要收多少钱哦,, 很麻烦哦,,看起来

网友:
cpu摔了基本都是报废

网友:
别的不说   叫客户加钱  不然不搞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取下来 CPU都会变形 有什么技巧吗

是会变形,做的时候对好位置,加热就会变回原样

网友:
我就这叫作业JPG,牛皮的技术哦,,

网友:
额     好吧    换u的话不值当了   不过还好是短线了

网友:
有惊无险啊,没办法。维修就是这样,不过多亏楼主技术高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