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 x1carbon 通病怎么解决

楼主(2019-04-21):
朋友送了台   联想  x1   carbon
朋友送来时,是反复重启,可以肯定是主板故障就放这了,我拆机放电后可以上电不跑码,各各供电也出来了,心里想可能是BIOS的问题,从论坛下了个,说是淘宝买的可是刷完上电更小,把备份的BIOS刷上,电流突然上了0.6有跳变了,有戏,,,   再开机有不行了,,可能是南桥问题,我拿风枪吹了下桥,可以了,这桥是和CPU一起的,还是有黑胶的   总结这桥是通病,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加焊可以但用不久,最好的还是换板,这个系列都是U坏的多

网友:
入股吹CPU能亮,重值U就行了。。。

网友:
联想 x1carbon 这种版都是cup问题,南桥和cup一起的。。。最好重值cup能解决,就是风险太大叻。。。

网友:
南桥有没有重新植株做BGA呢?如果有条件做BGA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考虑。

网友:
x1就是一个垃圾机子 修也赚不到钱   又不好修

网友:
现在看到这个垃圾机子就假把意思看几眼就让客人拿走,狗屎联想搞的黑胶收不起价“修好”了也是惹火烧身麻烦不断。

网友:
这机子不能加焊,加焊就挂了,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起振没示波器测一下起振没示波器测一下起振没示波器测一下起振没